新奇特科技玩物
智能机器人

楼主(2011-10-14):
最近想研究下爬壁机器人,但是没找到什么资料,凭空想了下,用四足机器人或六足机器人改下,在腿上加个洗盘什么的应该就能在玻璃墙壁上爬行了吧,就是想不到那吸盘的结构怎么弄? 谁有资料的分享下吧。

网友A:
 只在玻璃上玩不是突破,用风力压在墙上再动也不是突破,用磁铁的更不是突破,结论。。这东西用仿生才是方向,其他的一切都不实用。难度大大的。。。。。

网友B:
用函道试试看?每个脚上弄个小函道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哥好像挺了解的,我就想在玻璃上往往,能爬墙壁的更好。你说的那个用风力压在墙上的原理我不太了解,要说跑车用气流加压增加抓地力我还懂,但是那机器人爬那么慢气流压力可以忽略吧。是不是跟楼上说的函道一样啊??有没有这类机器人的资料分享点啊?

网友B:
我好像在这个论坛的那个角落里看到过到2种类型的,
一种是爬墙车,用风扇向外吹风从而在车底形成低压,使得车体吸在墙上...好像淘宝也有卖类似玩具的,我想这个做成六足也不是不可能.
还有一种是采用空气动力造型向周围吹高速气流从而使得中间形成低压,好像已经采用在一些多足机器人上了.不过看视频好像是用一个放在地上的高压气泵的.
第一种风扇在底部容易被堵,如果遇到风扇堵住就死翘翘了
第二种如果做的足够大应该是可以把高压气泵背在机器人上的.
这两种理论上可以在任何有表面上爬行,只要表面能提供足够摩擦力.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也了解到一点,确实不太好实现,还是找个四驱车加个真空泵拿回去逗我外甥吧。

网友C:
 学壁虎,用分子学制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