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天开始接线了,真心求指教

楼主(2011-10-14):
看了很多贴,明天终于要动手接线了,不过还是有不明白的地方,而且担心会出问题,接错了烧了的话,真是费钱费时间啊!

特地画两个图,求接线~~~~~~

另外,两个方向都能接的,最左侧应该是哪个颜色?还有尾舵与陀螺仪对接的地方,不是相同的颜色,应该哪色对哪色呢?

图片可以另存下来然后再画画再贴上来的,多谢大家啦!!!

网友A:
副翼舵机和螺距舵机可以左右互换,电机反向只要换任意两根线就行,只要通道对应,不要正负反接就行

楼主:
但是和我打印的文章不一样啊,

陀螺仪怎么有三根线出来?
我打印的有七个通道的线,最后一个接电源的,舵机也有五个,好像多一个油门舵机ch6,虽然是ch6却接在第1个口上,2和3接的陀螺仪分出来的两根线,4口是接的ch3油门舵机(这个应该是电调来的线么?),5口接的升降舵机ch2,6口接的副翼舵机ch1,还有个7口接电源。。。。。完全不一样啊

今天想焊好了全试一下,所以还望能有个明确的指导。哪个口接什么,颜色的方向,这些比较关键的内容。

网友:
好麻烦也不知我是杂装机的第一次无副翼一个下午搞定

网友:
146ip只有6个端口,接法如下:
R146ip             接实物
1 副翼            (小舵机)
2 升降舵         (小舵机)
3 油门            (电调)
4 方向舵         (陀螺仪输入的三芯线)
5 陀螺仪         (陀螺仪单芯感度线,陀螺仪输出的三芯线再接大舵机)
6 螺距            (小舵机)
接收机靠晶体一侧是信号线(白),中间是电源线(红),最外侧靠外壳边缘是地线(黑)
1,6舵机可互换,只需在控里设置一下即可。

网友:
建议去3g那边看看置顶帖!!!那边比较专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副翼舵机和螺距舵机可以左右互换,电机反向只要换任意两根线就行,只要通道对应,不要正负反接就行

互换是可以,但是就需要在CCPM设置反向,那个比通道的反向麻烦

楼主:
接了一个舵,成功了,然后全接上,一不小心把6号的舵机给接反了,通电一看没反应,还好断电再接,好像没事儿

网友:
最简单的辨别方法,斜盘舵机的白色或最浅色是信号线,红色正极,黑色负极
陀螺和尾舵都是一样的定义,陀螺仪单根的线是感度信号线,接到接收感度插口
电机和电调之间的三根线,可以随便接,转向反了任意两根对调就行了

楼主:
地板的图有点问题啊,没有副翼嘛

网友:
图没问题,至于为什么,建议你多潜水,这不是一张接线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