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utaba6exhp换手

楼主(2011-10-14):
看到有贴子讲只要把背面的铁片换位置,然后再在控里设置一下就行了
但是俺研究了一下,如果这样的话,那左边的上下还是会回中的啊。。。。。。
之前改过lama v3的日转美,是不是这个也是一样?
主要那个便宜得很,这个贵一些,也不太敢下手了。。。求换过的指导。。

网友A:
不回中是因为有弹簧拉着 把弹簧也对调下就ok了

楼主:
感觉换弹簧还是要拆啊,而且不比换那个简单,空间太狭小了

网友B:
镊子,止血钳的干活

楼主:
这个控换弹簧还是比较轻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