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tb6,模式换成第2模式怎么找不到,及其他

楼主(2011-10-15):
看说明书还少了好些菜单啊,固定翼相关的没有也就罢了。

目前只有:
MODL:6选1,复位,改ppm,pcm,改名字
REVR:改反向
D/R,EXPO:以下还没明白,正在研究中。。。
EPA:
TRIM:
N-TH:
N-PI:
I-TH:INH是啥意思?
I-PI:三根横线是啥意思?
HOLD:INH是啥意思?
REVO:INH是啥意思?
GYRO:INH是啥意思?
SWSH:1-5是啥意思?
F/S:1,2,4,5,6都是空的,3有个20%,不知道是我按的还是原来就是

怎么都没找着第2模式啊。。。

网友:
沙发,你现在要找的不是模式,而是说明书

楼主:
说明书上没有这个设置。。。

网友:
我记得是在说明书的最后一页上,按着左边那两个键开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明书上没有这个设置。。。
有的,在本论坛上就有,中文的。

网友:
INH(未設置)
HOLD:油門鎖定 F/S: 失控保護(都是空的 )。。。。這兩個你還沒搞清楚,直升機就別上電了。450 雖説不至於害命,不過見筋見骨是小菜一碟。

楼主:
哈哈,LS莫急,慢慢来嘛!

这不就已经了解了,hold一会查查

f/s,是不是都得改成0?我觉得3是油门,改成20%的输出就可以了吧,就马达危险大嘛。

网友:
6EX换模式?你是要换存储的飞机,还是换(美国手/日本手)

如果是后者,请先关机,按住左侧两个设置键,开机,松手,这时候屏幕显示“STCK”下面一个数字,用“+/-”开关来选择模式,据我观察,STCK 1是日本手,STCK 2是美国手,其他的没试过。

楼主:
回LS,我试试,不过换了压片,是不是还要换弹簧来着?

这个选项应该是换控的通道吧。

btw:换存储的飞机这个知道,正在使用中。因为调了真机,改成3s模式后,feflex就玩不了了,折腾好久才发现这些问题。于是就换存储的飞机玩模拟就行了。

楼主:
成功!

感谢!

换弹簧也成功了,挺简单的!不过不看到别人的文章也不敢轻易下手。

网址是bbs.mx3g.com/thread-79949-1-1.html,也方便方便别的有需求的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