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来教你20分钟做好一个平衡杆

楼主(2011-10-15):
260平衡杆是易损件。买个把觉得划不来。做一个金属的又觉得太难。那么咱有好方法。先说明平衡杆的球头要么自己做好要么从废旧平衡杆上取下来提前备好。这个不计时间。开始。材料圆珠笔杆一个,小刀一把,尺子一个,绣花针一个,尖嘴钳子一把。①量好笔杆长度我用的是9㎝,节下来。②确定笔杆中心,钳子夹扁,不要太扁就好。③用针在中心位置打孔,孔的大小自己把握刚好能放进去买的小铁柱就好④拿笔杆和原平衡杆做比较,确定带杆的球头的位置我的是距离中心孔7㎜的位置上。用针打孔,不要全打通,指打一面因为带杆球头要斜着插入。⑤再到对面距离中心孔3㎜的地方打孔。将带杆子的球头斜插入。笔杆的另一面同上。如果从原平衡杆上取下球头,那就可以把握好方向和距离直接沾上。⑥将能插入笔杆的铁丝插到笔杆,量好长度,总长控制到12㎝左右。⑦最后安上飞机。说明的是打孔的大小是自己把握的。

网友A:
最好上图看看。

网友:
没有图,真的理解比较难

楼主:
别急会上图的

网友:
老办法了,早有人做过,不过支持LZ  DIY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做金属的也没太大意思。难度大不说,虚伪也不好解决,重量大。精度高,做不好就报废了。我这个方法简单可行。没有虚伪问题。制作好效果很好。也可以调整伸缩功能,满足不同人需要

楼主:
怎么上图的,给我说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好上图看看。

网友:
没图不是很清楚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没人给我讲怎么上图我也没找到方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人给我讲怎么上图我也没找到方法

楼主说的方法莫非是这种? 我已经做过了而且我的贴子中也分析过两种以上的方法。强度不行!很容易坏!(DIY之—九鹰260a完美金属平衡杆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09752&extra=page%3D3老早以前就有人做过了!
楼主可以搜索《用你的笔让你的杆硬起来》这篇贴子!
不过支持楼主折腾,我也是用过好多种方法后才用金属做!希望你能找到更好的方法来做!

楼主:
回复突破老兄不是那种方法。强度一点没有问题。简单又有效的制作平衡杆。你给我讲怎么上图。我上图给大家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突破老兄不是那种方法。强度一点没有问题。简单又有效的制作平衡杆。你给我讲怎么上图。我上图给大家看

点那个上传附加 附件完后 点边上那个插入

还有一种比较复杂的方法(我的贴都是那样写的,因为我都是用图片写贴子)就不说了

网友:
等你的图片啊。。终于把杆子弄断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没事你还可以看九鹰260的重大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