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问题!6S并充3节2S充电设置

楼主(2011-10-15):
大家好,刚入手一台b6和转接板。想知道如果同时充3节2S电池充电电流如何设置,电压为22.2V .充电电流是按3节电池容量的总和计算,还是按单个电池的容量计算?.如单节电池容量为850毫安。三节就是2550了。按1C计算的话。充电电流就是2.5A .如果按850毫安计算就是0.8A.。到底是才用那种计算方式呢?

网友:
楼主中学物理没学好,并联不平分电压,只平分电流,串联平分电压不平分电流,具体自己去算一下,电池内阻也会影响电流电压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家好,刚入手一台b6和转接板。想知道如果同时充3节2S电池充电电流如何设置,电压为22.2V .充电电流是按3节电池容量的总和计算,还是按单个电池的容量计算?.如单节电池容量为850毫安。三节就是2550了。按1C计算的话 ...

按单节电池容量算的,要想充快些,可以设置到1-1.5A,不要过大

网友:
标题

这个问题……初中生都知道。串冲通过所有电池的电流一致。

网友:
要看你的充电板是串联还是并联,并联的似乎多一些,如果是并联的话,就不应该设置电压为22.2v,应当按您单个电池设,8.4v,电流是单个电池充电电流*电池数。如果是串联的,2s设22.2v没问题,电流就是单个电池的充电电流,不知道我表达清楚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