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控的aux3做什么用的?

楼主(2011-10-15):
aux3是由一个旋钮控制的,不知道能干什么用

网友A:
看你自己需要,飞FPV可以控制云台。

网友:
第八通道

楼主:
明白了,谢谢两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你自己需要,飞FPV可以控制云台。

控制云台,1个都不太够用。2个就很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