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小车床遇到麻烦事

楼主(2011-10-15):
小车用50宽无杆燕尾做的,大部分都做好了,现在就差做车床丝杆的固定块了,想在丝杆两头各加一只平面推力轴承,手轮这头多加一只深沟球轴承,问题是我怎样在侧板上加工出同心度和精准尺寸的孔呢?请教下坛子的大侠们

楼主:
一楼上图

网友A:
回复 网友B:

祝你也走迷你化了,我的意见只能先保证2头轴承孔的准确,中间的螺母固定孔是虚位可以调整的反之很难保证3点成一线的。如果需要是数控的螺母必须做小回差的。

网友C:
哈哈,又有一个上贼船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祝你也走迷你化了,我的意见只能先保证2头轴承孔的准确,中间的螺母固定孔是虚位可以调整的反之很难保证3点成一线的。如果需要是数控的螺母必须做小回差的。
谢谢何老,做着玩,到时有问题再改改吧,滑块两头的缺口位就是为消回差做准备的,对了,中间那个孔是M8的牙哦,钻孔时用表打了两面的垂直度才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哈哈,又有一个上贼船的了
哈哈…三年前就已上了贼船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哈哈,又有一个上贼船的了

已经是船老大了,做给他儿子玩?

楼主:
引用 网友D:
燕尾不错
燕尾是买的成品无杆燕尾滑块…

楼主:
再上图…杀鸡用牛刀

牙太长…阳委了!!

牙太长…阳委了!!

网友A:
回复 网友B:

顶,等你的好消息

网友E:
能让该动的顺畅地动需要很高的制作精度啊,这个结构还是很考验做功的。
钢磨钢会让制作精度很快丧失的,滑动摩擦情况会更严重啊。
未来的结构变形也是钢基体面临的大问题。
祝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顶,等你的好消息
不会绘图!每样都是要做了才去想,麻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能让该动的顺畅地动需要很高的制作精度啊,这个结构还是很考验做功的。钢磨钢会让制作精度很快丧失的,滑动摩擦情况会更严重啊。未来的结构变形也是钢基体面临的大问题。祝成功!
现现就是丝杆麻烦,要求各部分都很精准才顺畅!现在有点紧,不过用钻夹头夹住丝杆头,用两根手指也能轻松转动(可能我的手指力量好…哈哈),另这东西自己做着玩,坏了咱再做,况且磨损也未必有你说的这么严重…谢谢指教哈

网友F:
回复 网友B:

DIY想打精确的对应孔,一定要用C字形夹具将工件夹紧,另外也可以将两工件四个角用一点点AB胶粘固牢,打孔后用火加温使胶软化(100多度就会软化,所以工件变形可以忽略,我多于用喷火式打火机加温),加温后两工件很容易分离。用手电钻钻孔最好用新钻咀,心中有保证,重新钻的始终有点偏差,在手电钻钻上会更明显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F:
DIY想打精确的对应孔,一定要用C字形夹具将工件夹紧,另外也可以将两工件四个角用一点点AB胶粘固牢,打孔后用火加温使胶软化(100多度就会软化,所以工件变形可以忽略,我多于用喷火式打火机加温),加温后两工件很容 ...
谢谢指教,看你做的车床就知道你是高人

网友(2019-02-20):
成品的燕尾是在什么地方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