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说明书425塑料机身1/6通舵机的朝向和碳机身是反的?

楼主(2011-10-15):
RT碳机身沿用塑料机身舵机朝向行吗.........

网友:
朝向没关系吧,主要看连杆长度。

网友:
因为舵机位置变了, 必须要改吧

楼主:
方向没关系就好,位置不变的话长度小小调整一下就好~谢谢楼上2位

网友:
你还没装好啊!

楼主:
哈最近公司加班'没时间装

网友:
中立点下所有连杆相互90°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