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550E用4000毫安和5000毫安的电池都能飞多久?

楼主(2011-10-15):
只飞航线和悬停。另外,如果用3300毫安的
电池
能飞吗?

网友:
3300我飞过,大概3分半

网友A:
550E一般用5200mah电池

网友B:
5000的太重了,不好飞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还没热身呢就下来了吗 那用4000和5000毫安的能飞多久?飞航线和悬停用多大的合适?

网友D:
功率那么大
不过,电池容量跟放电电流有很大关系

网友E:
4000合适点,5200重了点,5200悬停航线可以十分钟,中点油门65,5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