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0旋翼 悲剧

楼主(2011-10-15):
今天风很大  但是还是想去试飞以下  但是还没起飞被大风吹歪了飞机大旋翼擦到地面   幸好及时收油  但是旋翼头的下半部抹掉了一点点    请问大家要旋翼还可以用吗
是不是风大的时候要果断升空  不要慢慢升空

上个图

网友:
擦伤一点问题不大。

风大技术不过关的话最好别飞,起来容易,降落就比较难了

网友:
桨还能用。
风能把550吹翻说明风太大了,不适合飞。

网友:
今天风是大,飞起来歪歪斜斜的,差点炸鸡,幸好是450,维护成本低

网友:
你的大桨没啥问题,就是要注意安全了,风大不要吹到别人头上就行!

楼主:
谢谢大家的提醒

网友:
550都被吹歪了,多大的风啊?
4级总得有了吧。

网友:
风大就压根别出去飞。。。

网友:
还可以用的!不过每次飞完都检查检查!

网友:
根本不是风的问题!

网友:
擦伤的地方用502涂上一层感觉会比较好。  同意楼上的,这应该不是风的问题。大风天气,开3D照样飞。主旋翼转速越高,抗风越好。

网友:
看来 都是 达人啊 大风飞还是要看水平 我觉得lz还是风大别飞 好些。。。

网友:
550的旋翼还能被大风吹翻,那得多大的风

网友:
不认同今天风大。。。480还在低空翻了

网友:
感觉是LZ手太新,没控制好,小心啊

网友(2012-03-21):
还可以用,不过要重新配平哈

网友:
技術不过关

网友:
接着飞,不用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