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种液压泵的原理!

楼主(2011-10-15):
以前在网上看见过一种液压泵,当然不是我们所常见的液压器械,它是一种水泵,具体是抽水用的,说是在一条河的上游接一根水管,顺着地势将水引到下游,使水管里的水具有一定的势能,然后在水管末端接上这种液压泵,靠着水压运动泵塞,可以将地处的水抽到高处去,也就是说这种液压泵只靠高处的水势能做功,能把低处的水抽到高处去。看到的数据好像是说3米高的水势能,能把水抽到大约30米高,当然,这是说用一缸的水的势能大约只能将一桶水抽上去。
    一直很好奇这种液压泵的原理,可惜一直找不到,知道论坛是个神地,不知道各位大大有没有知道其原理的,真希望能学习一下!!!

网友:
原理介绍

hydraulic ram pump
  水锤泵是一种以流水为动力,通过机械作用,产生水锤效应,将低水头能转换为高水头能的高级提水装置。
  水锤泵主要有进水管,泵体,泄水阀,中心阀,压力罐,出水管六大部分组成
  利用流动中的水被突然制动时所产生的能量,使其中一部分水压升到一定高度的一种。图为水锤泵的工作示意。沿进水管向下流动的水流单向阀A(静重负载阀)附近时,水流冲力(只要流动速度足够大,就有足够的冲力)使迅速关闭。水流突然停止流动,水流的动能即转换成压力能,于是管内水的压力升高,将单向阀B 冲开,一部分水即进入空气室中并沿出水管上升到一定的高度。随后,由于进水管中压力降低,阀A在静重作用下自动落下,回复到开启状态。同时空气室中的压缩空气促使阀 B关闭,整个过程遂又重复进行。利用水锤泵可以使进水管中流动的水大约15%压升到相当于5倍进水管落差的高度。水锤泵的效率η=ε·嗞。式中为压升水流量与向下流动的工作水流量之比;ε为压升高度加上出水管中损失水头与工作水落差之比。好的水锤泵效率可达86%。进水管的安装倾斜度在1:9至1:4的范围内,以便使水流制动效果最好。水锤泵没有运动的工作元件,结构简单,而且不需要外部动力源,也无须专人看管。设计泵时须考虑泵构件的强度,避免因水锤作用而破裂。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啊,找了很久没找到,坛子里真不愧是神坛啊,谢谢,真的是非常感谢!!

网友:
是水锤泵!去年的时候我也迷恋过水锤泵!看的很兴奋!特别适合山区使用!

网友:
水锤泵的进水管和空气室之间有个单向阀B,从进水管进入空气室的水回不来,进入空气室的水经过压缩进入出水管。而阀门A是透气或者透水的,目的是经过阀门A的泄露使进水管的水继续进来,进而又把水压入了空气室,空气室压缩水,把水送入高处!

网友:
第一次知道还有这么种好东西啊,用在偏远山区真的很好啊

网友:
简单点就是水车啦

楼主:
呵呵,终于知道了它的原理,真的很谢谢大家!!

网友:
如果用下冲的水带动叶轮,由叶轮带动另一个水泵,是不是也可以呢?

网友:
是可行的,但结构更复杂,离心泵肯定转化效率不高,其他泵寿命又是个问题,因为水有水垢和泥沙.

网友:
真的开眼界了

网友:
绝对值得山区推广使用,但是效率太低,只适合饮用,不适合灌溉

网友:
适合没电的地方,但水量大,有一定落差.

网友:
回复 网友B:

确实有这种泵,五十年代山区用很多,好象就叫水轮泵,一米水头四米扬程,可以做成“”土丂“”工泵(水轮机用混凝土做蜗売),水从上游冲下,水轮机旋转,带动同轴的小水泵,就能连续泵水。

网友:
我们学流体力学的时候就专门讲我水锤效应,快速关阀会引起系统超压对设备造成影响,这有点像电学里的自感现像,当突然断开电路,电路中的电流突然归零会使感性器件产生一个感生电动势。  水锤就是用这个原理,

网友:
第一次知道这个东西,我们沿海平原地区确实见不到能用的场合啊

网友C:
劳动人民的智慧

网友D:
水锤泵是由英国人约瑟夫. 米恰尔.蒙高飞在1796 年发明的一种完全借助水力自动提水的装置。非常适合缺电的农村、山区使用。仅需很小的水流落差就能正常工作,这是其他水泵根本无法做到的。

网友E(2012-02-26):
家里的水管水龙头有时候关闭到一定程度,整个管路就发生很大声音的震动,这就是水锤泵原理。
不知道能不能做一个水锤泵模型

网友F:
开眼界了.

网友G:
这东西好像水的利用率比较低?大部分水都流走了。少部分才能提升

网友E:
因为水也是资源,所以感觉这种机械效率低,特别浪费。其实它就是一种吸取流水动能的装置。
由此想到了能否设计一种和此种泵原理相同的能量提取装置,把低压变成高压来提取能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