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知道亚克力怎么雕刻

楼主(2011-10-15):
我昨天使用雕刻机,雕一块亚克力板,怎么老是粘刀,加水也不行,雕了个圆不理想

网友:
你不是一刀切到底吧??

分分刀 下切步距 0.3

主轴转速降一点

网友:
1 刀不快,干过铁的刀,一般就不能切亚克力了
2 注意切割时的方向,顺铣/逆铣
3 电机转速过高
4 电机反转
5 你买的是透明PVC,而不是亚克力,如果是PVC,F3000,电机转速8000,转速过高,F低容易糊
6 直流主轴最好不要切透明的PVC
楼上的伙计真逗,下刀0.3,以为是干铁呢,2公分亚克力一次就能干透,F500,转速20000

网友:
可能让JS骗了
你买的可能是PS(熔点150~180)板,看起来与亚克力一样,但是就沾刀。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上当了,商家告诉我是亚克力板,4毫米的,我每次下刀1毫米,电机是变频的,好像是200hz左右,刀是雕刻电路板的尖刀,在一个我想问一下我在g代码编辑进给是f1000,实际进给mach3里面显示只有300左右是怎么回事,谢谢大家关心

网友:
好像楼主没有说用的什么刀。
是单刃刀吗?是3.175直径吗?
说转速的时候,要和刀的直径关联。

网友:
最大原因,是楼主的板子不是亚克力,是有机板,其实,按道理,有机板就是亚克力,但是,现在都把以前的塑料板叫做有机玻璃,纯有机玻璃叫亚克力(亚克力是英文有机玻璃的意音)另外,貌似切割的时候,电机的旋转方向和一般材料加工的旋转是相反方向的。(和用什么刀,关系不大)

网友:
有机板和耐力板都是透明的,亚克力也是透明的,价格不一样肯定性能也不一样了!!亚克力废料现在都三块多一斤了吧!

网友:
8楼说得对,便宜的“有机板”实际是ABS复合板,溶点比亚克力低、透明度亦低。质量好的亚克力用双刃刀切割比单刃刀要好,如果镜面雕刻用金刚石刀。

网友:
别用合金也就行

网友:
我雕过多年亚克力,从未沾过刀,亚克力溶点高,看你的板光洁度我们以前叫PS板,也有叫有机片的,不像是亚克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当了,商家告诉我是亚克力板,4毫米的,我每次下刀1毫米,电机是变频的,好像是200hz左右,刀是雕刻电路板的尖刀,在一个我想问一下我在g代码编辑进给是f1000,实际进给mach3里面显示只有300左右是怎么回事,谢谢大 ...

在“电机调试--速度”那里看看,那个速度数据是实际工作的最大速度。

网友:
用单刃双刃都粘刀,只是材质不同粘刀多少而已,推荐用柱刀,外轮廓采用逆时针切割,内轮廓采用顺时针切割,粘结的材质都到不用的边角料上面了,工件上面没有残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