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DIY大机的齿条都是什么规格和在什么地方购得的啊!?

楼主(2011-10-15):
如题!大家DIY大机的齿条都是什么规格和在什么地方购得的啊!?

网友:
规格根据情况定  TB有卖

楼主:
3米左右的!淘宝哪家有谱啊!

网友A:
正规齿条是标准件,670MM一根,22*25MM截面,很粗的,四面磨过,安装孔开好,有的还有定位销孔,插齿看起来很漂亮。50元以下的不要买,一般在80到90元,高档的200元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规齿条是标准件,670MM一根,22*25MM截面,很粗的,四面磨过,安装孔开好,有的还有定位销孔,插齿看起来很漂亮。50元以下的不要买,一般在80到90元,高档的200元左右

请问正规的齿条是加硬处理过了的吗?淘宝上买的可以吗?T2930你的直线导轨在哪里淘的?

网友A:
应该没淬火过,估计是调质,淘宝买的。导轨也在淘宝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没淬火过,估计是调质,淘宝买的。导轨也在淘宝买的

能MP个链接给我吗!!?

网友:
够懒得呀,直接淘宝搜索。价钱区间70-95就出来了,没几家可以选择的

网友:
地摊见到一些标准齿条,金黄色的,估计是镀钛的

网友:
我是自己做的,320mm长,精度0.01内,材料是加硬的cr12mov,8根链接在一起就是2400mm

有需要的可以联系我QQ 5.8.4.0.0.7.7.2

楼主:
选取多大模数的合适啊!!!

网友:
看有没有减速,一般商业机1.25模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