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说自己北极星的拉杆到机外的舵面是怎么设置的。反正 ...
大家说自己北极星的拉杆到机外的舵面是怎么设置的。反正我是用润滑油了。

楼主(2011-10-15):
大家说自己北极星的拉杆到机外的舵面是怎么设置的。反正我是用润滑油了。看看模友们是怎么做,访水技术还是有待提升的

网友A:
连杆管与连杆之间加软胶套,然后分别扎紧

网友B:
好像以前见过一个帖子,里面的方法似乎很实用,但没自己实践过,大家参考一下啊!
具体方法是:
在连杆上套根长点的气门芯把气门芯塞进机身里,外面留一段,然后用703胶密封气门芯跟机体部分,外面连杆部分打胶或用铁丝扎紧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