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轴上的桨保护器很难上紧

楼主(2011-10-15):
每次拧螺丝把手都拧痛了,是不是要先在轴上缠点什么东西啊?

网友:
用钳子夹住,然后拧螺丝帽!

网友A:
是不是用O圈的桨保,一边一个螺丝拧紧的那种。
电机轴上螺丝要拧紧的位置锉出两个小平面。

网友B:
用钳子或内六角。用手拧基本都会射浆。好小子用手拧都会松掉。

网友C:
在桨保护器和电机轴之间点螺丝胶或502,如果要往下拿,只要加热就能拿下来了.不要用太大的工具去坚固,否则会造成桨保护器丝扣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