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请问一下Ncstudio 系统3D卡怎么没有转轴的设置

楼主(2011-10-15):
大家好,请问一下Ncstudio 系统3D卡怎么没有转轴的设置

Ncstudio V5.4.49参数1

Ncstudio V5.4.49参数1

卡的参数

卡的参数

网友:
因为是D版。

楼主:
D版的没这个功能吗?不会吧

网友:
没有转轴,只有把Y轴改为转轴!!按住ctrl键还是哪个组合键在厂商参数上点右键就找出来了!!

楼主:
我试了没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