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亚托100,尾翼不锁尾了,飞机严重自转

楼主(2011-10-15):
如题 昨晚还好好的 今天早上开始莫名自转 无任何原因 直至尾翼不转了 现在插上
电池
都不带工作了 什么情况请高手支招

楼主:
没人帮忙吗

网友A:
插上电池红灯还亮吗?如果不亮了,看看是不是线断了,或者估计是把主板给炸坏了,如果是这样更换主板好像挺贵的啊。

网友B:
非高手给个建议。
返厂维修。
另:如果有机会再选择,别选100s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为何别选100S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刚开始灯还亮后来就不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