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帮我看看,能不能飞啊?!!!

楼主(2011-10-15):
一个月前写真的330,看看有什么不妥?副翼会不会大了?

电机用2212 KV1400 电池有2200 11.1V   7.4V  1500
XXD30A电调,有9050  还有几个我忘记了!

网友:
能飞!而且绝对能飞,副翼正常,注意不要浮动太大即可

网友:
上2200MA电池太重了吧,1500MA的3S好点。
用2212 1000KV配1047桨岂不更安逸些。

网友:
不是老手 但还是可以回答你的问题:能飞,一定能飞起来,330其实没有水星等尾力臂长的机型好飞,也就是有人说的有点贼,新手最好把电池放机机的下部,重心低点,这样能好飞一点.

网友:
i漂亮啊灰机。不能飞吧,前面没桨啊!

网友:
楼上说的没错,没桨的确不能飞

网友:
其实1500/7.4V配1047桨也好的,轻巧经济,9050桨力小点,用2200mah11.1V又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