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问题请大家看看什么原因

楼主(2011-10-15):
用的35X电调 低空定点悬停调机 停不到一分钟动力马上慢慢减小 这算是电调自己切保护了吗?
电池
是新买的花牌,只飞了5,6次。还是其他什么原因 ,用手摸电调也不是很热
螺距曲线3点是 -3 5 9 油门曲线是36 66 100
垂直尾翼在悬停油门下有将近2mm的重影

网友A:
电池挂了?

楼主:
试了2个电池都这样 不会2个都挂了吧。。。

网友:
如果电池没问题,就检查下电机,还有单向轴承的位子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和单向轴承有什么联系吗 ...

网友C:
用的什么电机。

楼主:
回复 网友C:
亚托的BL450M

网友D:
 电调坏了,注意吧

网友E:
电调过热保护。我以前也这样。还有检查电机

网友F:
悬停尾垂有那么大重影,一定要查震动了
另外,貌似这个电调降动力是普遍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