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几个问题,关于电机,以及铣夹头安装问题

楼主(2011-10-15):
菜鸟求助:
1、380v的
电机
,750w,引出4跟线,其中有一根是接在电机壳子上的,是否可以确定为三角形接法,可否改为220v使用
2.锥柄铣夹头安装时应该注意那些问题,是不是把锥柄和锥孔擦干净,直接放进去,在用力压就可以了?

楼主:
还请高人指点

网友A:
壳子上是接电线E

楼主:
不知高人能否补充下

网友B(2012-01-06):
380V小电机,一般星形接法的多,只有打开壳子看线路,才能确定的,星型接法变220,直接结电容,电机也转,就是没有劲,你可以参考我的帖子,别忘了顶一下哦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622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