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一个输入只能影响一个舵?

楼主(2011-10-15):
油门就只改变后侧的螺距,
前倾后仰就只改变另一个舵,
副翼也就只改变另一个舵。。。。

不是说油门开的话,三个舵都会上升的嘛

网友A:
在遥控器里设置CCPM十字盘混控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遥控器里设置CCPM十字盘混控模式

正解!

网友:
楼主用的是什么控?估计你的斜盘类型没有选对,要选择120度CCPM斜盘~

网友:
以上全正解

网友:
斜盘混控

网友:
6EXP要调成3-S

楼主:
成功了,原来是要长按才能从1s变成3s

我原先是拨动,所以没用,还以为控坏了

网友:
不仔细看说明书啊,不管什么东西,我都要首先仔细通读一遍说明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