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重测试视频

楼主(2011-10-15):
测试的配置是:XA650V机架,GS/2834-12/750KV电机,好盈30A电调,进口APC1238桨,WKM飞控,5200毫安3S电池,设3.6V报警,飞行总重量2290克,(含二块5200毫安电池共770克做负载)飞行了10分钟。http://player.ku6.com/refer/tpcIZWUkBjQPhfLR==.html

网友:
坐沙发等视频!

网友:
我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网友:
为什么用IPAD或者IPHOnE就看不到视频?

网友:
估计机动性会差很多了吧

楼主:
呵呵!带500克负载还是很轻松的,够用了。

网友:
LZ测试过在有风的情况下的效果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测试时就有约三级阵风

网友:
我倒是最羡慕LZ的居住环境。。。 你好象是住在半山腰的吧?

网友:
视频 只有3分钟  ~希望楼主 拍摄 从头到尾~~~~    让我们也见识一下~ 10分钟

网友:
有点不解的是 原来楼主用3608 2250g 能飞20分钟,却把原来的3608出掉,换成现在只能飞1523g+770g=2293g 10分钟的配置!

楼主:
回复 网友B:

呵呵!力求更好的飞行稳定性。折腾!

网友:
LZ你电调是设中近角还是高进角?

网友:
感觉x650架子还是小了点 换个大点的架子 应该平衡更好吧 希望大疆未来的架子能在成本基础上 做大 做强

网友:
仔细看了楼主的配置,飞10分钟,我自愧不如
我的配置是;
Dji150克
机甲800克
电调19X4 =76
电机2216   68x4=272
桨apc1238
云台245
狗扑 94
电池2200毫安时 3s 180x2

实测,起飞重量1925克

保护电压3.6

飞行时间5分钟

我实在不解,差距咋这么大呢!!!???

网友:
如果就在眼前飞的设置3.4报警吧,下来还有10%电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