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舵机测试器

楼主(2011-10-15):
求高手教一下我如何自己做一个舵机测试器:loveliness:

网友A:
手上没有现成的原件还不如直接买个现成的

网友B:
搜搜!有人做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搜搜!有人做过
没有找到,我是新来的,能帮我找找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上没有现成的原件还不如直接买个现成的
我就是想自己做一个,那样才有意思,但是又不知道怎么做

网友:
用555做一个脉宽是20毫秒、占空比为1~2毫秒可调的振荡器就可以了。

网友:
以前做过 用NE555 但是不稳定 用的舵机会跳舵  再说 成品也不贵吧 东明电子以前好像也就5元一个

网友:
标题

舵机跳是舵机供电不足,舵机动作时555芯片压降太大造成。

网友(2011-11-16):
看我做的

我做的,带显示器的,只是没插上去,做了9个通道,功能比现在市面上的任何一个都多

网友:
有货吗?另请性能介绍一下。

网友(2012-04-02):
回复 网友C:

有没有电路图和程序分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