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问题,无副翼怎么继续利用桨托?

楼主(2011-10-15):
改无副翼没多久,每次飞完都支着两个桨,携带不方便,每次拆装又嫌麻烦,原来有副翼可以很轻松用桨托,无副翼大家都是怎么弄的??

网友:
一样用啊,和原来没区别的!

楼主:
可是我的两个桨合拢之后,比桨托要高啊,每次都得跳升降舵使桨尖下降到桨托高度,而且是两个桨塞在同一个桨托孔,如果每个桨一个孔基本不可能实现,你们都是这样的么??

网友A:
木有影响

网友:
用手推舵机臂转动到合适的位置,行不?

网友:
换了桨托咯 实在不行自己DIY

网友:
俺从来不用

网友:
貌似楼主的桨托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木有影响

你这个桨托,两个孔平行的当然没有问题了。。。
我的桨托两个孔是上下的,高度差有7MM啊,看来得换这种平行孔的桨托才成。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这个桨托,两个孔平行的当然没有问题了。。。
我的桨托两个孔是上下的,高度差有7MM啊,看来得换这种平行孔的桨托才成。

你升降舵机往下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升降舵机往下呗

我现在就是升降舵机来用,只是两只桨之间没有太大的差距,所以只能同时塞进一个孔。

网友:
断电后就不能用手直接掰吗,

网友:
是不是楼主舵机硬了点?

网友:
直接掰大桨到合适位置。

网友:
450pro无副翼用亚拓原厂桨托,没有任何问题阿

网友:
你的舵机断电之后转不动? 好像就小舵机有这种问题, 大的都很好转

网友:
一样用啊,没区别的,就是舵机要掰一掰而已

网友:
想不到啊想不到,还会有这种事情

楼主:
我用的是5065MG,断电后用手很难掰,也不想掰。两个桨是平行的,之间没有间隙,所以那种平行孔(泰世)桨托就能用,而上下孔(亚拓)那种就没办法了,只能塞在一起。我一直很好奇,大伙怎么就能塞到上下孔那种桨托里面去呢??

网友B:
我用DS95, 断电后也能掰, 挺顺的, 要不试试飞完之后先不断电, 打舵把桨打到那角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DS95, 断电后也能掰, 挺顺的, 要不试试飞完之后先不断电, 打舵把桨打到那角度...

呀,你来了,还欠你一个电池的说。。。

网友:
引用 楼主:

呀,你来了,还欠你一个电池的说。。。

我17楼就来了

网友:
标题

我的亚拓250无副翼,原装配置没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
LZ改不会误会成无大桨了吧

网友:
自己掰一下啊。。好蛋痛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