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电基本成功,感谢大家帮助

楼主(2011-10-15):
就是还有几个个小问题,一是ccmp十字盘的设置,正在翻说明书,
另一个我因为没见过应该是啥样的,所以也不知道是不是有问题。尾
舵机
的工作方式和前三个有点不同。我在固定
陀螺仪
的情况下试验:尾舵的动作不像前三个,随着我的动作而动作,而是动得比较突然,没有一个进动的过程。而且还有,比如我右转,它就转动了,然后我回中,却不是刚才中的位置,是这个器件有问题,还是有什么我还没设置的?

网友A:
没看懂楼主要表达神马意思~~~
估计楼主的陀螺仪是在锁定模式,所以不自动回中!

网友B:
 没看懂,飘过

网友C:
表示我语文太好了,看懂了LZ说什么!
锁尾模式下地面测试尾舵机就是这样的,松开不会自动回中,飞起来就好了
以前我也问过这个问题的,呵呵

楼主:
ls的,好像的确如此啊
感觉尾翼的角度不是按比例的,稍稍一动就会变很大。
我接了所有的电,没有上主旋翼,平衡杆也没有上翼,然后接尾冀,可以控制打转了。之前调陀螺仪还费了点儿事,装到机上后,看小灯比较吃力,本想接块板延长出来方便观察的,也没弄,就将就将就了。

网友D:
多看调试帖,你要遇到的问题还多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