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 sbus接线问题!急需帮助

楼主(2011-10-15):
请问油门信号线是插在MB上还是接收机上,接在那个插口。我事外置的BEC,BEC插在了第8个通道上,电调上的油门信号线现在不知道插在哪个插口,我现在是插在接收机的第三个插口,但是通电后,电机自检的声音不对,油门没反应,那位好心人帮帮我

楼主:
已解决,油门通道调反向就可以了,奇怪了,初始设置摇杆最低点就是最大油门,有哪位高手可以解释一下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解决,油门通道调反向就可以了,奇怪了,初始设置摇杆最低点就是最大油门,有哪位高手可以解释一下吗

幾乎,所有的電調在Futaba的遙控器上,通通要反向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解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