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炸求安慰。。。并冰天雪地求老师 - -

楼主(2011-10-15):
飞了一个礼拜的模拟器了  看今天天气好想小爽下。准备把处女飞破了。  md的塞斯纳  加2112的电机套装。。。。刚起飞 秒炸。。。。副翼,尾翼断了。。。深感入魔道路艰险。新人拜求老师带呀   。

本人江西萍乡的  玩魔的人很少。。。。有大哥的带带小弟了   - - qq 499394843.

网友A:
并冰天雪地求老师

很多老鸟都是从炸炸修修中成长的。
EPO小塞炸机多是断桨烂头,折翼小事,502就立即搞定。

建议LZ同时使用下列两种方法:
(1)   在沦坛上搜电固的基本功自学,把前人经验借为己用。
(2)   找实体店问、或者自己去找飞场,假日带机去找老乌请教。

LZ可多备工具零件,学懂修机就不用怕炸机了。

欢迎入魔,香港陈伯

网友:
嘿嘿,没练模拟器是吧?弄个回家练习下,你就会发现其实很简单了.如果实在很心急,可以考虑练到关油门降落到---树上or地上,能水平炸下来就可以去试飞真机了,反正EPO只要你水平下来,一般都只会撞断桨...
PS : 记得关完油门

网友:
前两天买了架龙升的飘飘,炸了三次,上天不足30秒,拉力线安排不合理。AX飞翼买了两年,今天飞,炸!上天不足30秒。两米电滑买来两年,前不久上天不足1分钟炸无全尸。现在做到无炸的是: EPP大鱼的F3P,龙升飞翼。

网友:
换个电机套吧 用大点的桨
我也是和你一样的飞机 小桨推力不足 换了大桨改了起落架 好飞多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很多老鸟都是从炸炸修修中成长的。
EPO小塞炸机多是断桨烂头,折翼小事,502就立即搞定。

建议LZ同时使用下列两种方法:
(1)   在沦坛上搜电固的基本功自学,把前人经验借为己用。
(2)   找实体店问、或者自己 ...

陈伯。。。。
EPO+502?????
会化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了一个礼拜的模拟器了  看今天天气好想小爽下。准备把处女飞破了。  md的塞斯纳  加2112的电机套装。。。。刚起飞 秒炸。。。。副翼,尾翼断了。。。深感入魔道路艰险。新人拜求老师带呀   :em2 ...

起飞秒炸无外乎几个原因:
1.错舵,自己练模拟器去
2.动力不足失速,2212kv1000-1400左右上10寸桨,3S1300以上
3.大迎角失速,多半是手抛常见问题,滑跑起飞离地后以15°以下夹角拉起,想掉下来都是难题,起飞后一转向多给点油门,飞起来拉高之后再愿意怎么玩怎么玩

网友:
起飞秒炸无外乎几个原因:
1.错舵,自己练模拟器去
2.动力不足失速,2212kv1000-1400左右上10寸桨,3S1300以上
3.大迎角失速,多半是手抛常见问题,滑跑起飞离地后以15°以下夹角拉起,想掉下来都是难题,起飞后一转向多给点油门,飞起来拉高之后再愿意怎么玩怎么玩

补充点,1新手一般紧张不敢推油,切记起飞油门得给力,
            2新手一般紧张忘了回水平舵,飞起来直接翻跟头
            3新手一般紧张会误操作,搬油门带了方向舵,拉水平带了副翼舵,最常见

网友:
回复 楼主:

老*研究了半年了,中途因为没场地 休息了好久 在我从最早的涵道 飞到现在 的飘飘机  才知道入门还是需要一步一步来 你还是飞飘飘吧  奈炸

网友:
引用 网友B:

陈伯。。。。
EPO+502?????
会化的

EPO可以用502甚至AB胶粘,不会化的。只是不如泡沫胶和热融胶粘的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