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oKong-M是否能用1200mAh 25C 6S1P 锂聚合物电池

楼主(2011-10-15):
上手有一堆450用的6S电,想请教一下是否能直接用在WooKong-M上?看说明书上说WooKong支持2S~6S电。

网友A:
可以,用350至400KV的电机即可!

网友B:
注意:要看你使用的电调能否支持6S锂电;一般40A以上的电调支持6S;30A以下电调支持2-4S锂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