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激活问题

楼主(2011-10-15):
新手玩四轴目前碰到问题是:
油门行程调试正常;四个电机都能动;
但是激活KK时出现如下问题:
1、油门打到最低;
2、KK通电;一切正常;
3、方向右打2秒;KK灯常闪,方向回正不闪,过两秒闪一下;方向左打2秒,无反应

求:这是出了什么问题,是那里操作出错

遥控是左手习惯(买错了没办法) 郁闷

问题解决了:
一、控的是左手习惯,控(春风G41S)的拨动开关需要动一下;
二、控接到KK上的对应通道在改变,与左手习惯对称;
三、激活用美国手,也就是MODE2模式,右下45度角激活;

主要还是这两点,谢各位指点找出了原因!

网友:
奇怪,你这个好像是校准中立点的操作啊,韩版2.0以上的固件吧。还有,你的方向和升降通道好像弄混了吧

楼主:
我是菜鸟,不大理解,能否留个其它联系方式,我找你,帮小弟一下,搞不好比较痛苦的

网友:
你看下电位器在哪个位置

楼主:
三个电位器都居中了

网友:
就上前面的朋友 说的那样,从灯上看,你这是中立点校正的操作,很可能是你接收机到飞控的线接错了,把方向通道和升降通道接反了。

楼主:
问题解决了:
一、控的是左手习惯,控(春风G41S)的拨动开关需要动一下;
二、控接到KK上的对应通道在改变,与左手习惯对称;
三、激活用美国手,也就是MODE2模式,右下45度角激活;

主要还是这两点,谢各位指点找出了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