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做飞控,挫折不断,问下下陀螺仪问题

楼主(2011-10-15):
十一假期前陀螺模式已经飞了,副翼稍微有也偏,准备加入加速度计,结果MSP430 JTAG口部灵了,吹下,换了块单片机结果,VDD管脚冒烟,发红,真的是发红,摸了下电源和芯片凉的。JTAG 读出芯片,结果下 载不了。倒。换PCB再焊块芯片,OK,五分钟不到 接收机读不到,内部REF输出跳30毫伏,花了2天 ,管脚之间有短路,问题可能在焊膏上。P1口4个管脚抽筋时好时坏。REF估计挂掉了,改为电源做REF

本想用ENC-03做姿态,根据数据看,这东西的REF其实是比较稳定的,但是比REF问题更大的这东西线性度问题是很大,比如左转90度再右转90度,积分本来是0,但是值 是往正或者负的方向偏,几秒钟就饱和了,
不知道修正管不管用。

各位再玩飞控的高手,陀螺选什么性价比较高,看些陀螺的手册,没有稳定数据  比如多少度/小时漂移的   线性度多少。

不知道有人了解     ST    飞思卡尔    ADI    博世   器件水平

三轴陀螺:ITG3200  ST4200D 等
三轴速度:BMA180  ADXL345  等

自己做的玩,不知道搞不搞的定

网友:
EN03貌似是村田吧,温飘严重啊,现在好像出了个什么传感器,集成三轴陀螺和加速度计的

网友:
焊膏一般都不用的

用焊膏经常会出毛病

网友:
ADXL345这个曾经用过
用SPI口读数据的

网友(2012-01-04):
求交流

求交流啊,大哥我也想用430做个飞控,但是又担心速度不够,请问你用的是430哪个型号?现在做的怎么样了?430的处理速度够不够?谢啦!!!!

网友:
标题

用itg3205,20块……三轴陀螺,和3200性能一样

网友:
st三轴就是苹果手机里用的,XA飞控可能用的就是这个陀螺

网友:
用AVR速度都够,还有什么单片机速度不够的。。。

陀螺仪最好换,我用过L3G4200D,还是可以用的,效果反正也能做到脱控10分钟。。。如果你电池够的话

加速度计就随便用了,没好的。。。都不怎么样

网友:
谢谢GALE大神~~之前也看过你发的一些帖子,确实学到很多。。。。那个,可不可以再问问,其实AVR最高可以达到
24M吧?但是msp430只有16M啊,虽然它是16位的。。。。所以还是有些担心。。。。。然后,陀螺用ENC-03不好么?
但是KK飞控之前不也一直用么》感觉效果还行啊?麻烦大神解答一下吧~~~

网友:
再问gale几个问题

gale大神,看了你的KK_C程序,感觉非常简洁,而你说用L3G4200D可以脱控十分钟,是说把油门调到一定位置就可以
放开自稳么?这样的话,就是说, KK的代码很好,只是硬件不够好?而我看到MK的代码多达200多K,看起来,只是多了
自稳功能?为什么它这么多呢?要研究MK代码的话应该注意哪些呢?谢啦,新人一枚,多多指教!~~~

网友:
哈哈 生命在于折腾

网友:
哇,这里都是高人啊,来学习了,关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