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地面行走模型-【兴趣爱好交流专栏】

楼主(2011-10-15):
请问路轮和导向轮结构有什么区别 我感觉路轮也可以当导向轮用哦 老手给解释下

网友A:
其实个人感觉是不同的!
有的坦克的导向轮比路轮小一号!苏联!
有些则完全不同!德系的!
有些则一样的,美系的!
但是现代坦克就好像一样的!
具体要等考证派来说吧!

网友B:
个人感觉只是张紧机构的区别。
理想的设计应该是一样的,因为可以减少不同的零件,而且直径相同,转速也一样,损耗也一样。这样,大修周期就一样,降低维护成本。
有些较小的导论估计是为了满足一定的接近/离去角。

网友C:
我感觉导向轮直径要做到尽可能小,导向轮轴载荷要做到足够大!

网友D:
为了调整履带的长度导向轮前后动,为了负重路轮[负重轮]上下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