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新问题 螺距幅度问题

楼主(2011-10-15):
是这样的 今天飞的不大稳 总感觉机子不在状态 于是从新调了 螺距曲线 突然发现 3D模式下 螺距曲线-10 0 10 在旋翼头上能发现 负螺距变化幅度 比 正螺距变化幅度小很多  想问下大家 这样飞起来的时候手感是不是会变化?打负螺距的时候是不是会更敏感?在普通模式下也是这样的问题 观察舵臂很容易就能看出 舵臂向下幅度小 向上幅度大 该怎么调成幅度一样呢? 控是天八

楼主:
   没人指导下么

网友A:
说明你的螺距尺不准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明你的螺距尺不准呗……

。。。你也太搞笑了哥们

网友:
把连接十字盘和旋翼头的那2根拉杆调长即可。
如果正螺距大而负螺距小,就把那2个拉杆缩短。
好好研究一下调机步骤吧。

楼主:
楼上的哥们,你说的有点矛盾吧,我上面说的就是正螺距幅度比负螺距幅度大,你说拉长,怎么最后又来句缩短即可啊。。

网友:
3D模式下,油门遥杆中点对应的螺距是不是0度?

楼主:
回楼上的 3D模式下 50的油门是0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也太搞笑了哥们

既然你都能调出来-10,0,10了,还是看着不对的话,第一你的视觉可能有偏差;第二,你的螺距尺不准。

楼主:
可能你理解错我的意思了,正负螺距幅度不一样,最直观的表现就是舵机的舵臂向下的角度比向上小不少,这个很容易看出来,但是螺距的角度是可以调出来,这个没有冲突吧。不知道大家能理解我所说的意思不

网友:
不用管舵机,以螺距为准就是了,你又没有测量工具,目测舵臂转动角度不一定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