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机陀螺问题

楼主(2011-10-15):
我用520装在50油机上,发动机怠速时520指示灯偶尔会闪,快到悬停时(油门50%)520的指示灯好象一直在闪,不知以上情况是否正常;另请问401、520、或其它那种陀螺比较适合油机,油机的振动比电的真的大多了。

网友:
我觉得GY520,没GP750好,你520的响应速度调多少的。高速还是慢速,标准啊,DS520,620只能调低速,标准和高速没法用。

楼主:
我用标准配9254

网友A:
我700用的也是520、个人感觉不错响应是标准、锁定时红色,打尾舵时蓝色,没有像楼主这样一直闪,速度我都在曲线里调以适应自己程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700用的也是520、个人感觉不错响应是标准、锁定时红色,打尾舵时蓝色,没有像楼主这样一直闪,速度我都在曲线里调以适应自己程度。

请问你确认飞机起飞后520的指示灯没闪(一直常亮红灯)吗?我放在450上都偶尔闪烁呢,还是没注意呀?

网友:
闪烁越来越快 是说明在修舵  当你推油门时 发动机转数逐渐增加 陀螺仪会抵消大桨带来的反转力而修舵  闪也是正常的

网友:
打尾舵是闪的

网友:
直接上QUARK,不解释

网友:
用MB改无副翼,省钱又好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