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KV-2炮塔发毛

楼主(2011-10-15):
特来发泄下,他娘真他 妈死要命呀,什么东西就是切割几块铁皮都这么费力,他娘的我们这个城市没有铝皮卖有都是做烟管那种2MM的剪刀剪不动。他娘硬起头皮买啦几十厘米的1MM铁皮手抖剪痛翻来复去剪不准型,我明明用米尺量好画好剪下来就是歪的,我真他 **佩服嫉妒那些改KV-2的老大们,KV-2改不好倒搞废掉一个KV-1炮塔,还是有米的人好5000多直接买个KV-2多省力。

网友:
淘宝有2MM的铝板卖呀,不贵的。

网友:
切那么费劲干吗,外加工吧。几块板加工好,小细节再慢慢炮制。

楼主:
楼上的哥哥没有比例图纸,只有1:48图纸所以不知道1:16两侧炮塔铁板和炮塔顶盖后盖尺寸多少总是拿不准型。

网友A:
买2台35的KV1,KV2换算

网友B:
标题

淘宝上买铝皮吧,没金属情节就abs,上色容易点~我做豹f也什么数据没有,兄弟可以按我的方法,上网找个kv2的三视图,先量下比如车体截面的上宽度在图上的实际尺寸,然后再量同位置在kv1车体上的尺寸,然后算出两者的倍数,越精确越好,下面把三视图上的炮塔各尺寸数据量好,再乘以上面得到的倍数即是你所需要的尺寸数据,根据这些数据先用硬纸板做个纸模,目的是验证这些数据组合后炮塔各处是否协调,把纸模修改的准确后,再把纸模拆开然后通过这些组件在板材上下料,注意考虑板材的厚度,下好料后组合修改到尽量精确的比例,完成~祝兄弟成功

网友C:
LZ是否可考虑买静态模型的材料然后直接移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2台35的KV1,KV2换算

这个我有了个小号手的KV-2的比着做呢,就是放大到1:16不知道炮塔5块装甲板准确尺寸是多少厘米因为我不会换算。

网友D:
建议用铜板,软硬适中,连接的话用锡焊很简便
另外金属板手工切割确实很麻烦。剪会变形,弯曲和扭转。手锯锯的话一是很慢,二是切割很不整齐。我打算用1mm厚度的黄铜板改造坦克。至于切割,打算用电磨加铣刀锯片做微型切割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淘宝上买铝皮吧,没金属情节就abs,上色容易点~我做豹f也什么数据没有,兄弟可以按我的方法,上网找个kv2的三视图,先量下比如车体截面的上宽度在图上的实际尺寸,然后再量同位置在kv1车体上的尺寸,然后算出两者的倍 ...

我的数学没有你的好所以换算这类我是不会的哦,但是我有个很笨笨的方法就是买纸模型的KV-2比例是1:24的我叫卖家给我放大到1:16了到时候拿来我就把炮塔那5面装甲板,剪下来贴在铁皮上然后再用剪刀顺着纸模型的线条剪铁皮这样应该型很准了,我画线真的很糟糕就一个正方形都画不准不等边,谢谢老大指点我慢慢搞吧,要不对不起我那个英国KV-1金属底盘。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是否可考虑买静态模型的材料然后直接移植?

老大貌似KV-2静态没有1:16的比列,好像听说田宫有但是价格3000多不便宜,如果像小号手T34 400多价格我就解决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用铜板,软硬适中,连接的话用锡焊很简便
另外金属板手工切割确实很麻烦。剪会变形,弯曲和扭转。手锯锯的话一是很慢,二是切割很不整齐。我打算用1mm厚度的黄铜板改造坦克。至于切割,打算用电磨加铣刀锯片做微 ...

    老大你用铜板啊那个我觉得有点软哦,做好后要拿出去操的难免会磕磕碰碰的变形,而且铜板不便宜50*50MC铜板1MM估计要100左右,铁皮很坚硬切割的确很烦,我工具也不齐全,电摩夹头报废切割片全部用光,手头就一把专门剪铁皮的剪刀,然后又缺乏资金真他 妈累,我看喜欢搞模型什么台钻,台钳都不能少。

网友:
直接买个田宫的kv2吧,真是折腾啊

网友:
持之以恒,就能达到。手工活确实苦点累点,谁也不是一来就拿捏得准确..........。持续关注!

网友:
既然有放大到1:16的纸模,拿着纸模找人加工,让他们给你切,标准
不是要求那么高的话,KV2的炮塔,不就是个方盒子,加个JJ吗,头上安2个螺丝帽,后面叼着根香烟

网友:
KV2的炮塔很简单,其实出了纸模型的贴在铁皮上,按着裁,不准的地方用角磨机或者钢锉磨一下!

网友:
自己加工很不容易的。

网友E:
LS诸位,说的都是点子和办法,自己平静下来,慢慢弄,我就不信你弄不出来一个金属的KV2炮塔,走着瞧!!!

网友D:
我有贴过KV2坦克的线图帖子,楼主可以看看。因为我也想改造KV2,因此专门找的资料;
传送门: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36055

KV2炮塔是最容易搞的,全是平面和垂直面,没有斜面和复杂曲面,配件外设也简单。是最容易的炮塔。用1mm铜板自制的话,如果有磕碰的痕迹那是最好,自然的旧化模拟战车使用的损耗。坦克的实车实际上没有镜面般光滑平整的,尤其是实战用车,尤其是苏联的实战用车。有点磕碰和磨损的痕迹更逼真

玩金属坦克的话,不止是台钻台钳(我已经有了),车床,铣床是最基本的。能有CNC和线切割的条件那是最好。如果是铸造炮塔的话还要研究金属铸造。非一般人有条件玩的。所以我也就只是停留在1:16恒龙改造上。全自制目前还不具备

楼主:
引用 网友E:
LS诸位,说的都是点子和办法,自己平静下来,慢慢弄,我就不信你弄不出来一个金属的KV2炮塔,走着瞧!!!

我现在弄得差不多啦,就是铁皮子搞的炮塔有点重不知道那个小马达转得动不。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有贴过KV2坦克的线图帖子,楼主可以看看。因为我也想改造KV2,因此专门找的资料;
传送门: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36055

KV2炮塔是最容易搞的,全是平面和垂直面,没有斜面和复杂曲面, ...

    炮塔大铁盒子我倒是搞定了,就是跑盾哪里有点麻烦不好塑形手头又没有铜皮,我基本上全是AB补土在KV-1炮盾上塑型,就是AB补土干得慢难得等待修改,铁皮很难得切割所以炮塔舱盖、后门都是做成了不能开门的很遗憾啊要是有激光刀就安逸了,现在总体感觉大体上有KV-2感觉,但是肯定外形不准这个是绝对的,炮管155MM榴弹炮我改成185MM左右看起来短粗短粗怪怪的但是配得起我这个炮塔所以我估计我的炮塔尺寸大了点,这个KV-2炮塔空间很大做好后可以放个好喇叭改个威驰的KV-2声组效果应该不错,我下一步准备买台钻以后小改坦克方便点,我很期待兄弟改造的KV-2,别的不说外形肯定比我准期待呀。

网友:
这个我还真没想过自己做,没到境界!

网友D:
KV2的炮塔防盾我打算尝试下用铝铸造。如果楼主铸铝不方便,可以试试AB水铸造。

其实用1mm的铜板焊接有个好处,焊锡的接缝位置处理成焊接纹比较容易
1:16的152mm炮管已经很粗了,我在想如果能模拟出tang 线来那就更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KV2的炮塔防盾我打算尝试下用铝铸造。如果楼主铸铝不方便,可以试试AB水铸造。

其实用1mm的铜板焊接有个好处,焊锡的接缝位置处理成焊接纹比较容易
1:16的152mm炮管已经很粗了,我在想如果能模拟出tang 线来那就 ...

很期待铸造的金属炮塔~另外兄弟的ID拉拉。丝是高达里的吗?

网友D:
呵呵,铸造炮塔仅仅是个想法,能不能实现都很难说。细小零件的铸造要压铸才能细节丰富。没那个条件。

我的ID与高达无关,呵呵,从来不玩那个。偶的踪迹仅限船模和坦克的论坛出没

楼主:
引用 网友D:
呵呵,铸造炮塔仅仅是个想法,能不能实现都很难说。细小零件的铸造要压铸才能细节丰富。没那个条件。

我的ID与高达无关,呵呵,从来不玩那个。偶的踪迹仅限船模和坦克的论坛出没

赶紧弄出来分享下吧我的就快完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兄弟的图片是田宫的KV-2板件是吧,能不能方便帮我量一下左右的两个侧板长宽是多少,因为我纸模的做出来的kv-2好像便宜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