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时间弄1:16虎式的,先改个1:72的虎式玩玩!

楼主(2011-10-15):
威龙的虎,可遥控的,不过原来设备坏了索性换成标准比例控制的!
没啥技术含量,整个在桌子上解馋!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zEzMDk3NDg4/v.swf

网友:
控好大啊

网友:
好    电子白痴飘过~~

网友:
LZ 波箱和电调是自己造的吗?

网友A:
LZ,JR9要怎接牙@@,就是以為JR9不能控它才不玩坦克的@@

网友:
这迷你虎真Q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JR9要怎接牙@@,就是以為JR9不能控它才不玩坦克的@@

2个电调分别接升降舵和副翼,9X2里面设成飞翼的混控模式就行了,注意其中一个电调的插头中间+5线要挑出不能接接收机!

网友:
我也改了一个,不过是用开关控的,越野性能超好,就是履带有点松。要把后面的轮子向后改一下位置才好。

网友:
是自己做的吗?有点牛啊。哈哈

网友:
最后,履带吊掉了

网友:
楼主有1:72的威龙M1A1吗 想改一个 找了好久都没找到

网友:
好大的控,好小的虎,呵呵

网友B:
正好我有个龙的4驱待改,楼主真是及时雨。请问LZ电调设备采用的是什么?驱动马达分两个装吗?求型号。另外波箱设置最好给张图,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好我有个龙的4驱待改,楼主真是及时雨。请问LZ电调设备采用的是什么?驱动马达分两个装吗?求型号。另外波箱设置最好给张图,谢谢

网友:
这款小老虎的齿轮箱非常适用于很多1/35半履带车的改造.

网友:
一个比一个厉害越做越小了。

网友:
没看错的话LZ的虎好像是原地转向的。请问双电调(非混空)怎么能实现的?难道LZ用两个摇杆个控制一侧的行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