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在前不久的一起匪夷所思的事故,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自己手指的骨头是啥样

楼主(2011-10-15):
450pro测量螺距,拔掉的2条电机线搭上了,这种极其罕见的情况让我遇到了!当时在3D模式下测量正负螺距值,突然大桨震动了一下,我觉得不好,还没来得及拔电池,眼前寒光一闪,手指麻了一下,只听到啪啦啦一声,JJ从桌子上跳起来翻到了地上,一支玻纤大桨飞起来打到天花板断成两截,然后是死一样的寂静。等我缓过神来,发现大拇指上的血已经流到了胳膊上。赶紧用毛巾勒住去了医院,结果缝了6针,活了40年,第一次看见自己的骨头、筋和血管。幸亏大血管没断,也没骨折,但是筋有轻微撕裂。事后回忆,在测螺距前,我随意拔掉2根电机线,没有扭转香蕉头或拉拽使绝缘部位重叠,只是随便松开,由于电线的弹性,香蕉头开始逐渐靠近。当我发现大桨出现震动的时候是一根线接通了,还没来得及采取任何措施,另一根线也搭上了,此时在3D模式,电机480瓦动力瞬间接通,出现了可怕的情况,右手下意识从螺距尺上移开的同时被旋转的大桨扫中。飞机摔到地上后,大桨炸断,后来检查发现浩马特2835H电机轴折断,副翼舵机扫齿,主轴轻度弯曲,放在桌子上的XG7控右手摇杆被打断。情况就是这样,很悲剧。露骨的照片太血腥了,就不发布了。发一张拆线之前的照片,以为警示。teana真诚提醒各位模友:航模很危险,后果很严重!

网友:
乖乖,,我要想想。

网友:
威力好大

网友:
 还是玩小JJ好了

网友:
标题

机务作风还要加强

网友:
  祝早日康復 :loveliness:

网友:
还好没有伤到眼睛或者脸。很幸运。

调jj要慎之又慎,千万不能怕麻烦。

网友:
调机一定要切熄火,养成良好的习惯才是王道。

网友:
有一次我也差一点看到自己小腿迎面骨的样子。

网友:
记得打hold啊!缓启动啊!!

网友:
同情楼主  小心小心啊

祝平安

楼主:
切熄火肯定就没事了。当时一是觉得拔了电机线万无一失了,二是还要测量普通模式的零油门负2度螺距,打着熄火没法测……事后心得:修机时切忌“假利索”,一定要有条不紊,甚至应该学习专业飞行员,准备一份检查单,按程序逐项打勾确认,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切熄火肯定就没事了。当时一是觉得拔了电机线万无一失了,二是还要测量普通模式的零油门负2度螺距,打着熄火没法测……事后心得:修机时切忌“假利索”,一定要有条不紊,甚至应该学习专业飞行员,准备一份检查单,按程序逐项打勾确认,哈哈

:loveliness:

网友:
标题

广西人民发来慰电…

网友:
置顶栏又要更新了(更新2011.10.15)。。。。。。。

网友:
我总说电的比油的危险,有些人还抬杠。特别是调机的时候,因为电是无形的,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接通了。拔电机线已经算是很安全了。可还是出了LZ这样的事情。有些时候还不能拔电机线,比如电调的设置的时候。假如遇到控或者电调任何一个设备出问题,那会是什么结果。别说切熄火就万无一失,谁敢保证控就不出问题了。所以我每次调电直的时候都感觉是如履薄冰。
总归一句,模型是比较危险的,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要小心。千万别自以为是。

网友:
油机不一样啊,50级别的电直也用接受电,调机和油机一样安全!

网友:
一直把线全部拔掉的 然后中间放个东西隔开的飘过····楼主 希望你早日康复  继续航模 可不能 应为这点挫折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