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 ONE的驱动好难装,求助

楼主(2011-10-15):
搞了半天不行啊,有没用诀窍的,本本和台机 WIN7和XP都用过了,
已经连接好硬件和接收机

网友:
安装的时候一般只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1. 确认系统是32位还是64位,这个在“我的电脑”或“计算机”图标上点击右键,选“属性”里面能够找到。官网上提供下 载的是32位的驱动,如果是64位系统,请联系我们的客服帮助解决。
2. 安装驱动的时候,主控必须要上电,然后用USB连接线连接电脑;
3. 系统会提示“发现新硬件”,不需要下一步,必须关掉此提示窗口;
4. 点击驱动包里的“Driver Setup.bat”文件,然后就一直下一步下去,99%都能安装成功。

还有原因因为XP系统太低,系统中没有自带的 usbser.sys 驱动导致装不上的,请看之前的帖子: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