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5相步进驱和EDM

楼主(2011-10-15):
最近一个朋友拿来一套轴卡,一块接线板上加了几个功率放大器居然就直接接在5相的步进电机上,给了我一块,这个怎么接,能让维宏卡控制呢.
还有一个,最近在研究维宏卡控制火花机, 有点弄不明白火花机的原理
问如下问题
1.放电的动作是这样理解吗?当电极靠近工件,开始放电,比如达到坐标9.000的位置开始放电,在固定在9.000的位置产生高频脉冲放电,直到蚀掉工件,电流下降,继续前进.或是2.当电极靠近工件,开始放电,比如达到坐标9.000的位置开始放电,然后回退到8.995的位置停掉,再继续前进到9.000的位置放电.反复在8.995和9.000之间高速运动.
2.如何取出当蚀掉工件,需要继续前进的信号.请兄弟们画个简易的示意图.如采用,有报酬送上.

网友:
同问  ,也想了解一下 ,等大侠

网友:
电极旋转,放电短的话距离=0,放电火花电压=V 对应距离X,V和X接近线性关系或为单调函数,当V=20-25伏为最佳加工间隙,坐收奖品

网友:
哦 前面是说短路

楼主:
我是问放电动作在固定点持续放,直到把工件削掉后,回退一下然后再前进,还是放电时间固定到达放电位置,放电1秒然后回退,再到达放电位置,再放电1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