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曾经拥有 Velocity 50/90 的朋友

楼主(2011-10-16):
请问曾经拥有 velocity 50/90 的朋友,放弃的原由 比方:
- 配件價錢贵
- 配件难買
- 机件品质不理想
- 机机不好飞
- 机机有暗病

或其它。。。

放弃它後你選择了甚麽机机。

我原想買架 Velocity90,經查问後不止配件难買連整机都没貨。全都要于先订购。
心想这样是不是玩的有点辛苦。给个好理由好让我死了这條心。

PS:我不来自内地。

网友:
Well I have the V90 & havent given them up. They major problem is that Outrage has discontinued both their distributor and sale cooperation here in China, which makes it more difficult to get replacements. V90 had issues on some parts like tail grea, swashplate and mast (main shaft), etc. These issues have been sorted out and the latest kits come with all updated parts without any problems. Unfortunately, the lastest kits are no longer for sale in Asia. You have to buy them from US stores such as HeliDirect and ExperienceRC. I tried to contact the Asian distributors listed on Outrage official site, lots of which were out of business because their sites have not been maintained for over a year...Some are still open but have stopped their coop with Outrage and are both outta the loop on lots of things as well as in an uncomfortable position talking about Outrage products. However, you may wanna try RC Factory in Korea (listed on Outrage site) and they seem to still have coop with Outrage. Good luck.

网友A:
BTW, if ur in Malasia, why don't u try ur local dealer?

网友:
国内配件难
所以放弃它
鸡是好鸡。

网友:
以前飞过2台velocity50- Outrage的所有飞机都是广州一家代理商制造的,今年9月在上海模型展商看到该商家展示的Velocity50 90的主旋翼和尾旋翼,该商家还帮亚托等代工。
之所以不飞这机器,是因为炸鸡了懒的修,这机器设计还是不错的,关键部位全部用的金属,和雷虎形成强烈对比。还有点配件相比亚托和雷虎有点贵。不过玩的起直升机的也不在乎这点钱了,国内又3家代理商,机器配件还很好搞的到。
这飞机很好飞,安装调试很简单,唯一的缺点是m2,m2.5的螺丝质量差,很容易断。
90级建议直接上kasama或者aurora90,我现在在准备aurora90,这机器真的太难装了,精度也太高了,来令片没贴好就导致离合器分不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BTW, if ur in Malasia, why don't u try ur local dealer?

Thanks for reply :)

My one and only Outrage local dealer is also having the restock issue, major consumable part are shortage and almost every single part got to back order. If I order direct from oversea the cost for owning and maintaining is much much higher than YT700.

If this situation continues I guest my local Outrage dealer will also running out of business.
The Heli will end up for display only. In this case I better looking for Heli kit that can get supply all the time.

我在马來西亞同样是配件难求,看回复品质也不盡理想,也有些小毛病.
目前没必要花錢買罪受. 在等等看年尾有没有更好点的新机出.

谢了各位

网友B:
我还在飞velocity50的飘过,刚收了架配件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Thanks for reply :)

My one and only Outrage local dealer is also having the restock issue, major consumable part are shortage and almost every single part got to back order. If I order direct f ...

No Problem. 到时候买了新机子别忘了发帖分享一下!

网友:
垃圾东西,螺丝就是一陀屎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还在飞velocity50的飘过,刚收了架配件机!

我也刚买了两架新版Velocity 90,呵呵。没办法,就是喜欢这飞机!

网友(2011-11-19):
我还在飞velocity90的飘过

网友(2011-12-19):
垃圾

50的螺丝差劲啊…90就不知道咋样…刚买了架50,螺丝就是垃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