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X+UBEC可以上6S吗?

楼主(2011-10-16):
现在在用好盈飞腾40a上6S,另外已经定了mega power future40a-。-但估计还要一段时间才能到货-。-

手头还有个35X,如果用35X+ubec的话可以上6S不?

网友:
可以的,我用了快一年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确定吗'我外置ubec都烫的厉害'如果能上6s或许会不那么烫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哎-。-
早知道就不用订mega power了呃-。-
又浪费钱了 -。-!

网友:
不能吧?我记得35x只支持3s不支持6s。为何加个ubec就可以上了?

楼主:
35X是线性bec,所以电压越高效率越低。上6S的话带不动舵机-。-
用了ubec的话就不用担心供电了-。-

网友:
貌似35X 不能支持6S吧,很多人说过了。还是以亚拓官网说明为准吧,要不6s那么高的电压插上直接冒烟你就哭了。

没有35X,纯属猜测。

网友:
这个是YT  35X的说明书

楼主:
说明我有-。-官方不支持我也知道-。-
只是想试试-。-
35X+好盈UBEC-。-已经搞定-。-地面试机ok-。-
择日升空哈-。-!

网友:
我也很想试试。。等待你的试机结果!记得贴上视频和感受哟!:loveliness:

网友:
说明书上最大支持4S~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中山兄-。-

地面上电试机木有问题,等天气好了出去再试了-。-
4S的话是考虑到线性bec电压越高效率越低的问题,上6S的话会供电不足-。-
如果外置UBEC的话就解决供电问题了,至少35X现在木有报警,使用正常哈-。-!

网友:
等待试机结果'上6s貌似电流减一半'发热问题会明显改善'行的话我也改

网友:
放心用,mose管耐压35ⅴ,只所以yt说支持4s那是7806稳压管不能带载工作再高压下,外置ubec供电就能解决问题。其它品牌得线性电调都可以这样改。

网友:
楼上你忽略了一个问题, 控制程序可能有电压保护的, 上电时候会根据电压计算有几节电, 然后自动设置截止电压, 如果这个地方程序写得死, 上超过设计指标的电压就可能完全不能工作

当然这得以实际测试为准

网友:
楼上的担心也是我担心的!还有35X在6S下定速能否正常使用!3S下定速是非常舒服的!

网友A:
担心是多余的,不管他怎么识别别忘记你接入的是6s锂电,22v呢都高于它识别的任何截止电压不会保护的,像支持4s的电调它按照6s的输入电压它应该判断为接入了镍氢或者镍镉,保护电压都偏低。飞行注意别过放倒是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担心是多余的,不管他怎么识别别忘记你接入的是6s锂电,22v呢都高于它识别的任何截止电压不会保护的,像支持4s的电调它按照6s的输入电压它应该判断为接入了镍氢或者镍镉,保护电压都偏低。飞行注意别过放倒是真的

那只是担心程序的一个例子, 程序上的事情, 没看过源代码都不好说, 当然如果试过没问题了那没话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