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调机安全介绍我的办法

楼主(2011-10-16):
看见不少人调机发生意外,拔电机线也好,切熄火也好都有人出事了。我介绍一下我的办法,拔电机线我嫌麻烦尤其是布线内置的时候,切熄火怕运气不好出事。于是我用手上闲置的a123电池做了一个调机电,二只123电池串接6v的输出调机的时候够用(有的电调不支持一节锂电)做好各种接头,还可以串二只4001二极管5Ⅴ直接接入接收机。这个电压很安全就算全油门都没啥转速伤害不了你。我450-600都用这调试电,123还不怕过放用没电了都没事。 推荐给大家安全调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见不少人调机发生意外,拔电机线也好,切熄火也好都有人出事了。我介绍一下我的办法,拔电机线我嫌麻烦尤其是布线内置的时候,切熄火怕运气不好出事。于是我用手上闲置的a123电池做了一个调机电,二只123电池串接6 ...

  建議不錯,可惜就是要多買一個電

楼主:
二手123非常便宜,手上有存货最好

网友:
我是拔电机线切熄火雙管齊下的

网友:
表示电机线扒的很方便

表示电机线扒的很方便

网友:
还是喜欢拔电机线。

网友:
同上,还是拨电线保险

网友:
2SA123全油门转起来威力其实也不小的,LZ要是不信,可用让大桨全油门转起来几秒钟后再用手指去档大桨试试,保证见血~

网友:
我都是拔电线切熄火~

网友:
标题

拆大桨,拔线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行吧,我调机的时候碰到一次idle开关碰桌了。由于电压比较低的原因,电机转不起来  。咔咔咔的响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就有点牵强了。。。就是四驱车的马达转起来也能磨破手啊

网友:
我用的外置bec'调机的时候直接拔掉接收机上的油门信号线'更方便

网友:
我都 是 拔电机线

网友:
全新的 JR 控接收电正想出掉,看来还是留下调机吧.

网友:
 没电机线可以拔的飘过

网友:
我还是懒,电机线在外面我都不爱拔,只是切熄火
不过我很小心,调机时尤其是打起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