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池炸烂了,还可以用吗?会不会爆?有图

楼主(2011-10-16):
电池炸烂了
里面的白色密封都烂了一个小口口
还能用吗?会不会爆

网友:
看看锡纸破了没有,如果没破的话用胶带绑起来照样用

网友:
锂电芯没破可以继续用
不过首次充电时要放到空旷的场地
以免内部短路发生意外

网友:
保险点还是换了吧!

网友:
把外套脱了,看里面的电芯有没有破?

网友:
如果锡纸破了,赶紧用胶带补好,还能当控电用,或当探照灯电池。最好别用来飞飞机了

楼主:
标题

白色的纸破了一个小口口

网友:
该电池在某个时候很可能会象放烟花一样,快速燃烧,喷出火星,同时喷出大量白色烟雾。
本人经历过一次,吓得我开门就逃。当时看样子是不会燃起大的明火,但是那烟雾太可怕,还不知道那烟雾有没有毒。

网友:
只要没破,用胶带缠上一样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