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用雕刻机来绘制cad图纸吗?

楼主(2011-10-16):
我用还没完工的雕刻机试着写了几个字,精度不错。
有个想法,可以直接装上笔绘制出cad图纸吗????
现在的刀路是双线的
看过林大夫的“0用文泰雕刻制作单线字和单线表格刀路制作铭牌”
试过一直出双线刀路,就是每个字迹都走两遍。

楼主:
暂时只有两轴的雕刻机,哈哈

机架怎么弄呢?纠结中。

楼主:
我的机机幅面A4,如果可行就不用出去绘图了
关键在cad图纸到刀路的转换
一直没整明白

网友:
没明白为啥要做这个东西画CAD图纸呢?百八十的弄个黑白打印机多好啊

网友:
十分理解楼主 这个能够出图的话那就体会了成功的喜悦哦

网友:
简单,添加一个LPLT的打印机,选打印到文件,把CAD图纸打印成PLT格式的,然后直接导入到NcStudio 5.449,开始,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机机幅面A4,如果可行就不用出去绘图了
关键在cad图纸到刀路的转换
一直没整明白
mach3当中就有将AUTOCAD图样转换成刀路的软件,但是必须将autocad图纸保存为DXF格式,用laycam转换一下。

网友:
肯定可行的
跟做刀路一样方法

网友A:
笔粗无法解决,绘图机有换笔装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笔粗无法解决,绘图机有换笔装置的。
在AutoCAD中根据线宽的大小多保存几个DXF就可以了,只不过就是多转换几套刀路的问题。一套刀路一种线宽,换刀改成换笔不就得了

楼主:
谢谢各位啊
搞定了
我选原线输出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