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100D03BL和mcpx入哪个,我选不定啊

楼主(2011-10-16):
V100D03BL的销量少,但套机比dx6i+mcpx便宜500
mcpx必须配dx6i吗?那么多山寨dx6i,不知道好不好,以后换450机还能不能用这个控,看有说容易坏十字盘,如果换金属的要168。
不知道这2个机器性能和耐摔程度是否差不多,配件好买吗。
求教了

网友A:
mcpx 和华的机机没办法比 预算够就伤MCPX吧 肯定不后悔

网友B:
有米就买MCPX,只要是DSM2制式的控就可以用

网友C:
mcpx吧,肯定不後悔

网友D:
你又来了,不是决定mcpx了吗,又变了??我服你了

网友E:
没可比性。100d03炸一次坏一堆配件,500块炸不了几次。十字盘没那么容易坏

网友F:
建议mcpx,控要兼容dsm2的,不一定必须dx6i。
华科尔的可以考虑cp。

网友G:
100d03路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