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次折腾后的4轴配置!!

楼主(2011-10-16):
从恋上多轴飞行器至今,先后折腾过多种飞控的飞行器,其中是炸机无数!总结下来除人为技术外,炸机的主要原因是:一,飞控性能。二,空中飞桨。三,电机电调。针对以上导致炸机的杀手,一直在寻找一种好的解决办法:一,选用稳定的WKM飞控,杜绝因飞控原因而炸机。二,先后测试过多种型号的桨,发现进口APC桨,稳定性好且非常耐炸,更不存在空中飞桨的问题,应是稳定多轴的首选!木桨的飞行稳定性也很好,桨的飞行噪音小,但超不耐炸!三,选用稍大容量的电调可有效的防止因空中烧电调而炸机。盘式电机效力高,用在多轴上能有效的提高飞行时间和负重,但因转速低加上大尺寸桨,飞行稳定性相对普通电机要差一些!抗风性能更是差很多。进口电机价高不说,问题是买不到维护配件,所以最终还是选择了国产的高效GS电机。

配置:
      XA650V机架,GS/2834-12/750KV电机,好盈30A电调,进口APC1238桨,WKM飞控,5200毫安3S电池,设3.6V报警,飞行重量1523克,经飞行测试:航线加悬停飞行了16分钟,加397克负载飞行时间12分钟,加770克负载飞行了10分钟。今天第一次很放心的把4轴飞的很远,一直飞的看不见4轴,关控自动飞回降落,真的很爽!

网友:
郎宇我等都承受不起,更不用说GS了

网友:
貌似是AD

网友:
楼主是米人,鉴定完毕

网友:
飞完了之后电调热不热?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免哥!您不能在街上每看到一开车的就说:这人是米人!每看到一骑自行车的,就说这人没米吧!

楼主:
因电调装在桨下,飞下来几乎没有热量!

网友:
我的那只重2KG, 飞下来连电池都是热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的飞下来电池也是热的

网友:
要是限定总价的情况下的最佳配置经验,对大家参考意义就大了!
尤其欣赏那些废物利用,节省每一分钱的 DIY 的兄弟。

网友:
我的1700G飞起来好吃力

网友:
有点不解的是 原来楼主用3608 2250g 能飞20分钟,却把原来的3608出掉,换成现在只能飞1523g+770g=2293g 10分钟的配置!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知道lz平常都在那个群?群里的名字是什么?有问题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