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配件叫什么?

楼主(2011-10-16):
这个长条断了,不知怎么称呼,有买这个的吗

网友:
斜铁 垫铁 塞铁。。。各种叫法。。。

网友:
调整轨道间隙的楔铁

网友:
你这个就是顶丝压紧塞条,不是斜塞铁

楼主:
回复 网友A:

正规名称叫什么?上面的名字在淘宝上搜不到

网友:
这东西不好买   刚火是特殊的

网友:
自己有铣床或刨床做个吧

网友:
刚开始我以为车床中托板上的塞铁。
但我仔细看后发现,中托板右侧压紧螺钉,所以这是一根导轨镶条。调整导轨间隙的。其材料硬度一般不高,因为如果硬度高的话,会使导轨严重磨损,影响机床精度,而镶条磨损后可以调整或更换。这东西基本上没处买,因为工艺比较简单,一般单位都是自己配做。
可以按尺寸准备一根铸铁或软钢,铣或刨成形后,用平面磨将两接触面精磨,甚至铲刮。厚度尺寸精度要求不高,但要保证两平面具有较高的平行度,平面度和直线度,这样才能保证压条和导轨均匀磨损,提高机床的使用寿命和精度。

网友:
如果能用鈹青銅或錫青銅做一個 效果更好 買根棒料銑一個

网友:
用来通过螺丝的松紧调整中拖板的松紧度..............

网友:
这东西只能少量磨损,一般没有断的啊。咋整的?

网友:
这个东西原装的是铸铁的吗?怎么会断掉啊?以前修机床的时候都是自己做做的啊,买根扁铁刨床上刨两边就好了,钻3个定位孔,开一个定位槽,搞定。和燕尾槽接触面上磨床磨磨平就好。烂铁就行,对材料要求不高。

网友:
书上说是叫楔铁

楼主:
回复 楼主:

谢谢大家,但我没铣床,也没袍床,怎么整?

网友:
估计他是想卖掉........

网友:
新的镶条是要刮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