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过放了,怎么激活啊??

楼主(2011-10-16):
有办法激活吗?我已经废了好几个电池了,有没有激活的方法啊?飘飘要飞的,要求不高的。只要能救回来就好。

网友:
假死抽它两下就活了

网友:
万能充 反复三次充放电 看看 要是不行 放弃吧

网友:
其实有个办法可以试试,电动车店有旧电瓶激活充电器,不知道对俚电有用不

网友:
如果不是放到0V,就用手机充电器冲起来就好了

网友:
可以试一下

网友A:
绝招试试,我试过。

用报纸把电池包起来,外面包上塑料袋,密封好,放到冰箱冷冻室冻够72小时,拿出来充电12小时,我的数码相机和手机电池都是这么修的,还能用。你也试试看,希望能够帮到你。

网友(2012-12-21):
引用 网友A:
用报纸把电池包起来,外面包上塑料袋,密封好,放到冰箱冷冻室冻够72小时,拿出来充电12小时,我的数码相机 ...

这方法真的假的?

网友:
对付0V,充电器检测不出来的电池
用另一块旧电池(单体就够了)逐一激活每个0V的单体(+接+   -接-)很短时间你就会发现电压上来了,然后拿到充电器上,低电流充电
这样说不定能救回来。 前几次说不定充完还会掉电压
循环几次看一看,说不定就好了。不过大肚子是肯定了。

网友(2013-05-10):
刚刚救活一个0v的,我是5v恒流电源0.5a强行冲到3v换b6的,后来掉电到0.6v,又用b6镍氢模式0.7a冲到3v转锂电模式,一天过去了掉电0.15v,现在3.94v,目前轻微胀气,基本感觉不出来,就是感觉有点软软的,还好

网友:
买新的吧,飘飘用的电池也没多少钱吧

网友:
用另一个电池与其连接。插一下。十多分钟。你再用充电器充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