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新机离合器甩块和来令片罩杯很紧怎么解决

楼主(2011-10-16):
请教各位新装的机,离合器甩块和来令片罩杯很紧怎么解决?在之前粘来令片时没有压平导致,离合器甩块和罩杯比较紧,启动
发动机
大齿盘跟着转怎么办?离合器在怠速不能分开啊?一起动很危险。要不要在离合器甩块上加点油?大家装好新机器有没这种情况呢?

网友A:
磨来令片

网友B:
拆下来令片重新粘 那个位置很重要 必须粘平

网友B:
补充 新粘的片也会有少许劲两个起落下来就差不多了

网友C:
离合器与摩擦片之间间隙要正好能插进一张名片,发动机、离合器、启动杆装好对位后才把名片拔掉。所以摩擦片和离合杯胶合时要压紧,再不行就用砂纸磨掉一层
不能加油,怠速上去后必须咬紧

网友D:
A罩杯不行用 B罩杯 实在不行就用砂纸打吧,比较管用,我用刀削过,还行,就是难看点。

网友E:
切忌打油...这是正常情况,排除来令片没粘好的原因后,用砂纸均匀打磨一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