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貌似有点衰退了,找原因ing

楼主(2011-10-16):
我的cp现在飞1分多钟就会有油门不稳定现象,jj忽上忽下,换块电池就好了但是1分钟以后问题重现,油门极其不稳定,反复试了5块原厂电池,都是这样。貌似应该不是电池的问题(电显不在身边所以也没测,不知道是否还有电),但一分钟的飞行时间是绝对不正常的,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cp的电机衰退?

楼主:
貌似以前田少的cp也是这样,杯具了

网友:
有刷电机就这么垃圾的,以前玩LAMA的时候就是这样,几十个起落电机就得换了,当时还死都不相信,换了电机LAMA立马就好了。

网友A:
电须刀也是有刷电机啊。为什么电须刀就能用几年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须刀也是有刷电机啊。为什么电须刀就能用几年呢?

转速不一样吧

网友B:
改无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无刷吧

不会改,暂时也不想改,改了就不耐炸了

网友:
  廠家說無刷電機太暴力,

有刷電機就好哦,電機死了又可令你買新電機,

繼續賺你的錢

网友:
最近我也碰到这样的情况,今天仔细查了下,原来是飞机T插头接线断了几根,后来把插头线加长了点,换了个插头,结果就好了。你查查T插头有没有问题.估计是飞机原来的接电线短了点,经常塞电池拉断的。